联想G475进水二修机,用G460料板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6-04):
联想G460

/:)清风陈锋 + 5 淡定

网友:
个人觉得联想有些垃圾。进水在主供电芯片,为什么会坏一堆。保护做得不太好吧。

网友:
联想相对其他主板  相对简单些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没看懂  加个MOS管什么意思

网友:
都做的不会坏,你还吃什么,换键盘吗

网友:
这样都可以改电路,学习一招

网友:
楼主这水平真无人能超越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改的?上面不是说电阻分压吗?图片中怎么是场管呀?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种还还真没改过呢

网友:
2个芯片改改电路就能互换了,学习了

网友:
那个不是场管。是1.8V的供电芯片。电阻分压是为了给芯片提供基准电压的。

网友A:
下面改管子的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G475  也刚好修过,是触摸板附近的声卡腐蚀
楼主变通能力好高。。

网友B:
楼主现象里丰富  合理利用电子技术知识,值得学习  就是上面图片中看得不是很清楚   要是能把你改的电路做个草图传上来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改管子的说的不是很清楚

两个芯片都是1.8v输出的。八脚芯片只要满足供电和REF(1.8v),就能输出1.8v,改动的地方实际就是把原来3V的开启电压分压得到一个1.8v就好了。开始并没有绝对把握换这一个芯片就好了,只是想把1.8v修出来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象里丰富  合理利用电子技术知识,值得学习  就是上面图片中看得不是很清楚   要是能把你改的电路做个 ...

八脚的芯片只要三个条件就可以输出1.8v:5V,3V,1.8V。前两个现成的,后一个从SUSP信号分压得来。相机不能近拍,所以看不清,见谅。

网友:
LZ好技术啊,不过也幸运, 今天也修到一个G475不触发的,待机3V5V都有,也是进水,二修,电压全都用,就缺少1.8V上家换过EC考过SB,  1.8V是板载CPU里面发出来的, 3VWLA转3VS也不正常

网友:
楼主改电路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板只要进水1.8V供电芯片就坏,遇过好几次了。直接将1.5V 电感与1.8V电感连接,将1.8V芯片的供电5V断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