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冰醇红白屏

楼主(2013-06-04):
今天刚到店里心情不错,没过一会就有客户拿来一台三星冰醇红,应该是22寸的,测试了一下白屏,先从小问题搞,三下五除二下掉后盖,把屏线拔插了一下,还是白屏,又来一次,还是白屏,好吧,静下心来查,首先排除其他的,直奔驱动板,屏供电5v正常,又测试一下接口13.14脚,都很正常,难道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先点一下屏,再动驱动板。

网友:
液晶屏逻辑板有无屏供电。检查逻辑板电路吧。

网友:
刚刚忙完,又研究了下那机子,还是坚持一开始的判断,直接换了屏线,ok了,谢谢各位大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