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光波炉比电热炉好

楼主(2013-06-04):
做BGA我认为光波炉比电热炉好,理由是光波炉一关电温度就会下降很快,电热炉关电热量还维持很久时间,元件容易过热损坏

网友:
额,红外的贵不

网友:
土炮焊接

网友:
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

网友:
有可能光波炉有一定优势,因为最新的红外BGA机预热部分有很多采用类似光波炉的结构和发热器件(碳纤维发热管)。

网友:
但是光波炉的热量分布可能没有电热炉均匀

网友(点评):
下面加热存在二温区不是更好吗?,

网友:
用光波炉做桥的成功率高不高?要是可以的话我也弄一个

网友:
只要技术到家了。没什么是难题的。。像我这样的还需要多磨练呀。

网友A:
直接用光波炉管子来做更好,无水晶玻璃挡着,传热快,余温更小,还自然存在二个温区,(灯管中心温最高)
更好,更科学,更简单的光波管BGA,我正改进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光波炉管子来做更好,无水晶玻璃挡着,传热快,余温更小,还自然存在二个温区,(灯管中心温最高)
更好,更 ...

恩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