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屏坏?主板坏?

楼主(2013-06-04):
客户送来一台 ASUS A6T,故障是屏有背光但是不显示,但外接正常。后来加焊过显卡,屏幕显示了,只是显示的是四个小屏幕,换一个屏测试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把这个四分屏的屏放在别的机器测试也是正常的,现在真是糊涂了,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呢?
这是做完显卡,显存之后显示的四个屏幕

这是用的测试屏拍摄的

看看屏线和屏接口部分正常不,我遇到过一摸一样的问题是屏线和接口短路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换码片试试?

网友:
呵呵呵,这款机应该是9700的显卡吧

网友:
是主板上面的吗?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重植下试试,不行就换板吧,摔坏的本不好修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卡问题

网友:
四分屏就是显卡的问题吧,屏幕坏的根本没见过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宏基4520G,显卡的问题,重植就OK了。

网友:
感觉像是屏  你换个平时是  码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来    显卡问题多 数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但是也不排除屏  刷码片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这钟问题,不是显卡问题,是屏背面接口和屏线短路引起的四分屏,你检查过这两个了么?

网友:
给显卡开压力测试,是显卡故障会加速故障重现,个人感觉也像显卡问题。用专业软件测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把 不行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屏上的码片程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