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MX 维修思路!

楼主(2013-06-04):
今天接到一款华硕的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我加电一秒掉电,不插小四不掉电,测量周围的场馆也没有短路,小四接口也没有短路,不知道怎么下手,请老师指导!由于条件有限无法上传图片现象,请谅解,集成的小班,版号是2.00的。

网友:
查cpu供电,电容,mos管,ic

网友:
穿下管你在小4上能测到吗?老老实实的拆MOS管吧

网友:
加不上电才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插4针接口后不正常,就是查CPU供电电路这块,上下管,LC滤波电路,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发现屡次只烧离小四接口最近的那个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