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X 上电立马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3-06-04):
M2N-X 上电立马掉电  不上4P不掉

新建 文本文档.zip

219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你是怎么修复的,直接写出来就行了。还要我们下载看啊。。。。

网友:
CPU供电12V短路问题也弄个附件抢分,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网友(点评):
不是要分 提高门槛

网友:
哈哈  笑死我了  修个12v供电   好意思发到迅维上来    还打包成txt下载才能看   你想分想疯狂了么    希望迅维加强对这类人的检查力度

网友:
12伏短路了,直接看看CPU供电管是否穿了

网友:
掉电问题不是主板保护就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不够分怎么下载啊

网友:
不一定是场馆怀啊 还有一个 BD的小芯片 狠容易坏啊  OK两分到手

网友:
电路保护都不知道

网友:
不上4P不掉,典型的CPU供电短路的表现,楼主也没说完全呀?搞个文本干什么?

网友:
怎么什么都打包啊,就是一个12V短路,

网友A:
提高门槛直接设置权限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我遇到的是放了电就能开。不放电不插4P,能上电。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班长。班长说可能是BIOS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门槛直接设置权限就行,

提高门槛直接设置权限就行,
学习了

网友:
晕,一看就是上电保护了,还打包

网友:
下载解压后:M2N-X 上电立马掉电  不上4P不掉 北桥虚汗 加热OK
   哈哈!

网友:
华硕单桥板很多问题都是桥引起的

网友:
我倒要下来看到有什么奇妙之处。

网友:
你不厚道,楼主,你的维修信誉也不见得怎么样。
湘-邵阳-王强
20块 一块板 你说能换什么

网友:
北桥供电坏了

网友:
要下载分的呀,不看了!!!

网友(2013-07-26):
这种板遇到十几片了,直说了吧:CPU供电没短路,CMOS放点就OK。、还要打包下载

网友:
到底有何玄妙!弄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