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

楼主(2013-06-04):
E420待机0.03,测开关那里有3.3V,网上说的是待机芯片通病,短接EC 44脚能亮机 ,我短接44脚怎么电流到0.10a,松开就回到0.03。还是不是待机芯片的事情啊 ,这个芯片怎么那么贵啊。。

网友:
正好刚修好这一台机器,现在是报0187错误,要刷安全芯片,但我编程器刷不了,没办法就这样交机给客户不影响使用就是每次开机要按ESC

网友:
你这样来问谁也回答不了什么的,找一份图纸,看看一开机少什么条件吧,多点耐心,总能发现的,你提供纵给大家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D95280的问题一般

网友:
请问三五伏出来没   出来了就表示有故障   没有3、5伏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V 5V的,是不是D95280啊,我短接EC44脚也不能开机啊..

那就换D95280吧!这机器是开基后出的3、5v

网友:
D95280 很贵的

网友:
这机子的待机芯片上次换了3个  没有一个是好的  50一个呢

网友:
E420的待机芯片非常爱坏  我修好几个了

网友:
直接换D95280吧,贵也要买啊,呵呵

网友:
查看产生条件。

网友:
待机时没有3.5V,有3.5V的话就要换点电压芯片

网友B:
机器毛病多 芯片贵 机器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等机芯片坏得太多了,先短EC 44脚一试就知道了,只是95280卖得有点贵

网友:
修很多个都是D95280问题,但总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但拿到E420,E520都是秒杀它

网友(2014-07-22):
换吧,换了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V 5V的,是不是D95280啊,我短接EC44脚也不能开机啊..

瞬间有3 5 的一直就不正常了

网友:
呵呵.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不触发的换了u4103就好了

网友C:
其实老看论坛说的老是按时序......都不知道时序每一个厂家都不一样怎么记啊?好像没有系统的学过

网友:
还没修到呢,不过现在看到了,学习了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B:
机器毛病多 芯片贵 机器越来越垃圾了

是啊   , 贵也要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看论坛说的老是按时序......都不知道时序每一个厂家都不一样怎么记啊?好像没有系统的学过

学习 。。。。。。。。。

网友:
换了应该可以好

网友:
我这这个待机芯片2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