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4415S AMD集成BIOS 板号:60502252201-MB-A03

楼主(2013-06-04):
接到到一台笔记本

故障:

开机跳到1.2左右,跳不上去了,然后还会下窜,跳到0.8左右,再上跳1.2,供电正常,刷BIOS 在基础下载了一下刷上去还是一样,但是下载的那个不知道行不行?根据板号找不到,现提供板号:6050A2252201-MB-A03 AMD的的南北桥芯片,希望指点,有BIOS的还望帮助!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3-07-09):
不知道有没有这份图纸呀,我也需要

网友:
我i修的一台机器 集成显卡 开始不显 换了北桥 灰屏 又换了一个北桥  接上显示屏上到2.1  就是不显 不知道刷BIOS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76070&extra=
刚修了一台  ,,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样

网友(2014-11-27):
手上也有一台  跳到1.5几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