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B460花屏

楼主(2013-06-04):
奇怪的联想B460开机到联想的LOGO就花屏,根本看不清楚,但进CMOS设置第一页却又显示正常,CMOS里的第二页到第五页就花得很厉害,而且还在不停的变色。把屏线拔掉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最初怀疑是屏坏,用自己测机的13.3寸屏点又能正常显示,只是有些地方偏色(本应该是白色的却显示黄色),进系统也能正常显示也是偏色,怪哉也。换了个屏它花屏现象就变了,已测试原来的屏是好的。看到论坛有一样的故障,求帮助

网友:
问题应该在显卡或者北桥上,外接式VGA信号,显示屏上用的是LVDS信号,根据你的说法我估计故障应该在这两个芯片上,信号问题,你先加焊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的事,论坛里已有结论,就是主板的问题,但很难查

网友:
你表打下屏线接口上的数字线,阻值正常没,有修过显卡坏的,如你所诉,这现象象是屏线问题,见意换屏线试试。

网友:
今天闲来无事,把板子的屏接口6组LCD数据线仔细检测,阻值都正常,但开机测电压发现21脚USBPN13无电压,其他的数据线都有1.1V的电压

网友:
可能是屏线或 是 三基色的问题 楼主加油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没修好,

网友:
刚才试着断开20脚USBPP13和21脚USBPN13,开机试还是一样花,看来这2根信号线可以不用的

网友:
20脚USBPP13和21脚USBPN13 这两个是摄像头的线吧

网友:
不是摄像头的,摄像头是单独的

网友:
此板还有一个现象,要想外接显示必须得拔掉屏线才行,否则你怎么切换外屏都不会显示,进系统也切换不出来

网友:
确定屏好  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吧,肯定能好,最好换11年之后生产的,10年或者09的有质量缺陷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么肯定是屏线问题,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屏线已换,故障依旧,故障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这个故障的关键在于:你如果换个屏试,它花屏的现象又变了,我用那个13.3的屏试,只是显示偏色,怪哉啊,准备换显卡一试

网友:
外接一切正常,显卡的电压肯定正常撒

网友:
真是怪哉,显卡N11M-GE1-S-A3换了2个全新的试,全部都是内外都不显示,可以听到板子点亮的声音,但装上旧显卡却能外接正常内接花屏。可以确定那2个显卡芯片肯定是好的,但为什么换上去却不显示呢?2个显卡的型号和旧显卡型号一模一样都是N11M-GE1-S-A3

网友:
真是怪哉也,前后换了2个新显卡试,全部都是内外都不显示,但能听到板子已点亮的声音,用USB键盘还能盲操作。无奈又2次换上原来的旧显卡试,却能显示,故障依旧是外接正常,内接花屏。那2个新显卡确定是好的,BGA焊接也绝对没问题,显卡型号:N11M-GE1-S-A3,新显卡和旧显卡的型号都是N11M-GE1-S-A3一模一样的,令人费解啊

网友:
今天跟怪,板子放了一天,今早拿出来居然不开机了,刷了一个EC的BIOS后可开机但不亮,看来EC的BIOS程序不对,

网友:
在本论坛下载的B460-EC的BIOS全部都是自动开机而且点不亮,不得已只好在淘宝花8块钱买了个EC的BIOS一次点亮,看来B460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