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机器识别码是捆绑在硬盘还是主板哪个芯片中?谢谢!

楼主(2013-06-04):
应用软件安装要求输入机器识别码,急求机器识别码是捆绑在硬盘还是主板哪个芯片中?谢谢!

网友:
这个是经过硬件序列号和软件序列号进修加密后生成执行码

网友:
保存在主板的哪个芯片中呢

网友:
识别码是由所有硬件的序列号经过一定的换算生成的,不是保存在某个芯片中,比如把网卡的MAC地址换一下,或者换一块硬盘,都会导致识别码的变化,有些软件有试用期限,我经常通过软件来修改网卡的MAC地址,来变掉识别码,用来实现继续试用软件的目的,这个方法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