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电源待机5V正常,短接绿黑,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但是风扇只要转动,就不会停,也就是说这时候基本都是好的,但是有时不能开,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奇怪了,要说短路吧,怎么有时候工作很正常,请教一下师傅们。

网友:
我的是清清灰好了
注意芯片阵脚下面的灰

网友:
没在意过!一般都是一直转

网友A:
垃圾电源和优质电源同样的故障现象常常是不同的故障原因,楼主说说型号品牌,上几个高清图好不好?

网友:
检查有无元件虚焊,
看现象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新的,

新的直接保修啊,折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源和优质电源同样的故障现象常常是不同的故障原因,楼主说说型号品牌,上几个高清图好不好?

深圳易升,型号速动8号。

网友:
要看电源里使用的是什么芯片,最好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