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CPU散热器掉下来了,再装上开机老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04):
台式电脑CPU散热器掉下来了,再装上开机老自动关机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试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换了一个散热器和风机,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过热保护也会自动关机的

很感谢你,谢谢

网友:
清理风扇和接触面的胶

网友:
上导热硅胶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待考证。

网友B:
明显是散热不好,接触不好,用点好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散热不好,接触不好,用点好硅脂

谢谢,已经搞好

网友:
明显是没导热硅脂导致的散热不良!

网友:
看来已经解决了,刚想说是CPU 和散热器之间接触不全面导致散热不佳,最后CPU过热保护了。

网友:
导热硅脂

网友:
过热保护。

网友:
硅脂要再涂一下,可能干了

网友:
CPU散热不良,检查CPU风扇是否装得不好。

网友:
硅脂和硅胶不一样的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