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 m220z1-l03 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3-06-04):
       cmo m220z1-l03 白屏的维修  这个屏经常烧坏DC-DC 电路  。主要是保险丝坏, DC-DC电感坏,驱动MOS的那对三极管(NPN+PNP )坏, 驱动的N型MOS管坏。常见故障,一般更换这几个零件 ,修好的机率在90%以上

网友:
NPN 和PNP管坏了很难找这个。你怎么替换的·、

网友:
一般主板都有这些管子,学习 ;

网友:
晕,就这么简单?  还是顶一个吧。。。

网友:
有点笼统!

网友:
太笼统了没有说出实际

网友:
这个维修的应该都指导吧  应该在50%左右吧。 哪有那么大 的几率 。

网友:
这个应该能学会,问题不是很多

网友:
真是大师级了,学习下,

网友:
白屏不好修啊 ,我真是没勇气涉及维修白屏啊,屏供电怎么也弄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