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450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06-04):
今天我接到一个笔记本,联想Y450。客户说3G无线上网卡不能用。  我把3G无线上网卡放到别的电脑可以用,我就告诉客户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就行了。接下来就见鬼啦! 装了好几次都装不上,每次都是在GHOST完后,进入解压安装驱动画面死机。心想可能是硬盘问题,测硬盘全好!再想可能是系统版本不兼容吧,客户一直用的是XP系统,我就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同样的死机画面!又换了WIN7的版本,出现了转机,没死机,装上了!心里刚刚准备乐起来,可是马上弹出设备管理器。。。。。主要驱动都没有,心想万能驱动打上应该就好了,刚运行万能驱动,又衰了,死机,没办法,重新启动,结果停在了WINDOWS的画面死机了。。。。这下郁闷了,想想再动手吧。
    突然脑经一转,可能外设引起的死机吧,于是拔掉外设光驱、无线网卡,结果还是一样,更换cpu试试看,同样死机,装不上系统!
    仔细想想问题就应该是南桥,考虑加焊南桥。但是风险大,客户的机子本来是亮的,怕加焊后不亮机就麻烦。决定最后再试试!
    奇迹出现了,同事的一个有病毒的U盘让我给装上了WINDOWS7,打开设备管理器,只有显卡驱动没有。心想难道是这显卡在作怪,那干脆就不打这个显卡驱动算了。但是心里又抱着试试的心里打打驱动看看,由于是集成显卡,文件不大,很快就打上了,不死机,正常!狂喜!
    为了以防有问题,还是多试试吧。放歌,有声音。打开网页,*脏话*,全是要安装快播才能看电影的网页,明显有病毒,再试360浏览器也是一样。算了,都卸载掉,自己修复修复吧。
   最后试试了3G无线上网卡,正常,接着拷机,一切正常,终于弄好了这个联想笔记本Y450!
win7,

网友:
双显卡的装系统显卡驱动容易搞出问题来

网友A:
楼主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双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你只装了一个集成显卡驱动    独显没装  然后就好用了对吗

网友B: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是,此款是只有集成显卡,主板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

其实想想就是主板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双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你只装了一个集成显卡驱动    独显没装  然后就好用了对 ...

不是,只有集成显卡,主板不稳定而已。。。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原来是只有集成显卡,按理说不应该很费事的,还是主板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双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你只装了一个集成显卡驱动    独显没装  然后就好用了对 ...

稀里糊涂没明白啊

网友:
双显卡的装系统,最好显卡驱动不装,然后官网下载,先集显后独显,不然就会死机

网友:
对  这种机子都是装系统不装驱动的  驱动是到官方网站下载的 下载 驱上就好了   不是什么毛病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开始打驱动的时候把显卡驱动的沟去掉,有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估计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什么情况哦

网友:
联想笔记本很多都是主板和显卡引起的毛病

网友(2013-07-04):
看楼主费了时间才弄好笔记本的问题,是因为驱动问题对机子有影响而卡死。

网友(2014-01-12):
这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4-05-16):
装系统死机的,开始Ghost的时候不要打驱动,后面一个的在系统里面打

网友:
路过,学习中,目前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