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GTX275显存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04):
丽台GTX275显卡,上机可以装系统驱动,也正常显示不花屏,温度也正常 ,用GPU-Z也可以检测出显卡的各种参数,用论坛里下载的VMT显存测试软件,检测出很多的错误,几乎 没有正常的显存, 请问这是显存坏了,还是核心的问题,还可以修吗,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当摆设,不能相信,得运行3D才知道是不是花屏。

网友:
能正常用,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关键还是打个游戏能实用对不?那些个软件也有兼容问题不可全信!

网友:
跑3D 05的

网友:
建议还是跑3D 06  3D V吧,老版本负载太小测不出啥,我有张修好的卡05没问题,06峡谷飞龙出现贴图错误,但能跑完,后来确定核心有局部损坏了

网友:
昨天下载个3D MARK06,把最左边的那些选项全都勾上,测试,全都通过了,除了在外面有些小飞机空战的那两个会一卡一卡的,别的画面都很好,也不花屏,也很流畅,那条龙真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