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E5300cpu后的新cpu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3-06-04):
我原来用的是E5300u hp engineering 主板 G31/G33  可以使用,但是我想更换成Intel 奔腾D 915 PD915 lag775针 双核心 CPU 2.8G 4M 800  cpu  ,取下5300另有用途,但是上了之后就是点不亮,求帮助

网友A:
看一看主板支持的CPU中是否支持这PD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主板支持的CPU中是否支持这PD CPU

hp 主板,富士康代工的,就是看不到主板型号,没法查

网友(2015-04-10):
这个  主板  具体型号是多少啊   找也不找不到资料!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的微码问题,不支持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