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笔记本主板中各处电压

楼主(2013-06-04):
笔记本主板上那些地方有19v,哪些地方有5v,3.3v,一点几v,,,或者这样说,像cpu供电一般是多少,内存,显卡,南桥,北桥,不一样的主板供电差不多吗,求解答

网友:
内存:一代的2.5V  二代的1.8V  三代的1.5V

网友:
CPU一般在1.3到1.5吧 找到3V就可以找到5v因为就靠着3v呢  呵呵   其他野差不多1.v吧  我是新手

网友:
人真看看资料和电路图 图上标的都有

网友:
电路图上面都有

网友:
通常3V  5V都是待机电压,就是触发之前就有的电压,大多数的笔记本都是这样!

网友:
电路图上都标着呢,3。3   5    1。05  1。8  CPU 1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问的笔记本。。。。。

这不是笔记本,那这是什么!你会不会修板的,我说内存供电,不信自己拿1,2,3代的板,量测电感,看我有没有说错!!!!

网友:
你得说是AMD的还是INTEL得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这两个的VCORE 电压有点不一样  待机  3V  5V  内存 一代 2.5V 二代  1.8V  三代1.5V  南北桥核心供电 1.5V 总线供电 1.1V左右 VCORE  1.1V左右

网友:
AMD的VCORE  在1.3V  1.4V  左右 INTEL的偏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