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应该是cpu供电芯片,不明白他们每个引脚是什么意思,求指点。

楼主(2013-06-04):
小弟菜鸟一枚,好多理论都不太懂,看书看得也是不明不白的,只好走哪学哪。恳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到网上下一这芯片的数据手册呀

网友:
如果英文不太好,看数据手册也没用的!只知道几个关键脚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位大哥能说下只要功能作用,小白也学下谢谢!

网友:
找到芯片数据手册,关于引脚定义不懂的,复制,打开谷歌翻译,粘贴进去,就会翻译成中文了。谷歌翻译的比较准点!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CPU心片吧

网友:
数据手册网站多少谢告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