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HP-280DY电源,紧急求助!

楼主(2013-06-04):
一个崭新的长城HP-280DY电源,被雷劈了,待机供电是8脚芯片,炸裂起火了,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各位老鸟帮帮忙。
因为修到一块昂达主板,没有桥供电,上官驱动电压0.19V,下管驱动电压0V,输出0.19V,估计是pwm芯片UP6103S8坏了。找遍所有的料板都不见UP6103S8,所以想一起购买。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如果是7脚的,可能会是P1014AP06。

网友:
不是7脚的,是直插8脚,芯片的大部分已经爆裂,碎片找不到了,只能看到最后一个字母是:E
不过今晚最大的收获是修好一块主板,内存供电芯片cat7583ca坏了,换好之后就正常了。桥和总线供电都从内存供电处取得。全部没有电压,开机能触发,有时立即熄火,有时能坚持1分钟。诊断卡全0,所有指示灯全亮。或许从此能得到启发。

网友:
可能是DM311,长城经常用。

网友:
你还真悲剧啊。

网友:
应该不是DM311,航嘉和全汉给联想做的电源里面用这个,长城的早期用的多的还是P1014AP06,因为芯片上第一排还留了一个字:E,我看所有的dm311都没有这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