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台宏基4736Z的电脑刚开始是一开机显示下就掉电

楼主(2013-06-04):
手上一台宏基4736Z的电脑刚开始是一开机显示下就掉电,进了讯维网看了下,都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于是我就二话不说,直接把大电容拆了,然后换了6个330的电容上去,开机测试问题依旧,唉,刚开始以为是自己没有换号,于是就又在料板上拆了6个330的电容在换了一遍,在通电问题依旧,唉种种失望,最后没有办法心想反正也修不好,然后我就做了吧北桥,咦北桥做完之后不掉电了,呵呵于是我就兴奋的装机罗,电脑装好了之后开机大概过几十秒就掉电,唉,还是不行,最后又拆开电脑,在后面换了个CPU供电,加焊了下各个供电芯片,问题依旧,没折了,上来发个贴,有那为高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

网友:
掉电之前的瞬间有CPU供电出现了么?

网友:
进PE和BIOS时掉电吗?不掉一半是显卡那块的问题

网友:
貌似CPU供电不稳,或者单项供电不良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重点CPU供电,有示波器的话量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