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801 V5双核版 充不了电 越充越少

楼主(2013-06-04):
请教个问题  昂达V801 V5双核版的,程序坏了,被修手机的刷黑了。 拿来电池也没电开不了机,以为已经被刷黑了呵呵。后来我就拆下电池给电池充电,冲完了开机还是黑的我以为是没开机。量了BIOS那才知道已经开机了,于是就下固件刷,刷了2个才刷成功能开机。进了系统无线无法打开,而且电池开机状态充不进电,显示正在充电  越充越少。关机充电可以。不过很慢,我用的是5A的可调电源。

网友(2014-04-15):
我手上也有一个,就是刚插入显示充电,过几秒就没有了,有时候会显示充电 有时候不显示充电, 不知道 怎么回事,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换个充电IC就好啦

网友:
安卓的平板电脑开机只要不边冲边玩都可以充的,边冲边玩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亲身体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