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M890G主板每天第一次开机死机

楼主(2013-06-05):
主板第一次开机必死  要么是黑屏有个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要么是进系统后五分钟以内 必死机
鼠标键盘无任何反应
重启后完全正常 用一天都没问题
第二天第一次开机又会死机
确定是主板问题,北桥右边的两颗电容鼓了已经换好 不过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 请教各位大师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本人菜鸟一个 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把。很难查。直接换更快了

网友:
感觉还是像电容的问题,CPU供电的也都换了试试

网友:
北桥边还有个电容 看起来没问题  不过就在之前鼓包电容边上 我先换换试下  结果后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