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自动复位拉低电源输出电压

楼主(2013-06-05):
好累,刚刚打了一次的文字全没了,又得重新打一次。

接到客户来电,说是电脑经常自动关机,显示器黑屏,然后又自动开机,有时候很频繁。

到现场,接上万用表测量,发现电脑在自动关机时,电压被拉到0V,稍后又自动上电,屏幕上有显示了。当时判断为电源方面问题,幸好的是,将整机带了回来。

在家,换上自己的额定300W电源测试,结果发现一样的问题,不是眼睛看花了吧。再换一个电源,结果仍旧是一样的。

硬件最小化系统测试,基本上确定为主板方面。再小,只插了电源,还是一样啊。加电用螺丝刀去碰开关排针。故障频繁时,刚切断220V市电,2秒后再接通,还没去点开关排针,主板还会自动上电。

技嘉这款型号GA-H61M-DS2是单桥芯片的,难道桥芯片发神经了,一会儿发出S5关机信号,一会儿又发出开机信号?不解!板子在保修期,准备返修。

网友:
这款主板我常出,都有几百片了。也没遇到你说问题现象,解决了请说下,我以后遇到了才好解决。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 芯片 或者 晶振 我也遇见过不开机

网友:
像这种我以前也遇到过   干桥好了  不过2个月后又拿回来了

网友:
板子今天上家公司发回来了,东西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看不出明显的维修过的痕迹,难道厂家就高明些?

倒是单桥的桥芯片上的散热片,我给作了记号,现在看,已经动了。并且BIOS程序版本也已经刷到新的版本,因为板子是去年卖出去的,不可能BIOS版本是2013年的日期。

简单测试了1个多小时时间,没有原故障,算是修好了吧,交客户了。

网友(2013-08-05):
看来还是桥的问题,他刷过BIOS

网友:
具体是不是桥芯片问题不好说,因为桥的散热片周边我看不到有助焊剂的痕迹。散热片我就没拿下来了,麻烦。
但从BIOS被刷新来看,BIOS程序坏是有可能的。

网友:
BIOS程序坏了也会引起自动关机么,

网友A(2013-09-26):
我也遇到此板出现反复1秒自动关机2秒自动开机的故障,由于此板还在保修内,所以建议了客户保修了,在维修过程,发觉了H61主板的故障很难下手!

网友(2013-10-26):
我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主板,技嘉的MA785GT-UD3H,上不上CPU都自动复位,到目前还没搞定!

网友(2013-12-21):
我也有块。。现在是CPU有一组场管么有电压输出。其他三个有电压。1。1v.求解的啊。。。。

网友:
哎,很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此板出现反复1秒自动关机2秒自动开机的故障,由于此板还在保修内,所以建议了客户保修了,在维修过 ...

之前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2014-04-27):
我现在遇到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大神,求解

网友(2014-06-10):
刷BOIS没用~~~

网友:
已经刷了最新BOIS~~老样子~~~准备换桥!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找到问题所在!再分享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板子 通电就会自动开机 复位针的电压时有时无  2012年的板子 没有过保

网友(2014-07-19):
学习还是要个好老师

网友(2014-09-12):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现在还没搞定。但是已经过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