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x2310MT 台式机支持的cpu种类有哪些?

楼主(2013-06-05):
惠普dx2310MT 台式机支持的cpu种类有哪些? 主板数据图已上

网友:
775的接口,你自己说支持哪些!

网友:
775针CPU ,从低端双核E3400 到中端双核E5700 应该是可以的,再往上就要考虑BIOS版本了。这个主机应该是E5300的CPU

网友:
我想用平 P D 915的,但是点不亮

网友:
请看是芯片组,对照就知道了,一般主板是向下兼容。

网友:
PD915应该不行

网友:
PD 915肯定点不亮了 G31的不支持的 有部分G31的可以点亮 但不是全都可以的

网友:
G31的板子要酷睿核心的CPU才可以的

网友A:
你是干什么的哦?这个都不知道呀

网友B:
双核酷睿架构的775针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干什么的哦?这个都不知道呀

我知道一些,但是没想到,同样775针,G31 有的不支持,有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核酷睿架构的775针的都可以

915 D  77针,怎么不可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5 D  77针,怎么不可以的呢?

酷睿架构,你没有看到吗

网友D:
杂牌子G31,二线某些支持肯能支持,我以前用过一片杂牌G31就是淘宝上的那种,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子G31,二线某些支持肯能支持,我以前用过一片杂牌G31就是淘宝上的那种,就支持

这个是好品牌,惠普的,比较特殊,就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