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经验

楼主(2013-06-05):
出现此故障的其中有一种可能原因是"POWER 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 GOOD"无输出。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 GOOD"的输出端(接主机电源插头的1脚),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输出,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湘南剑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不要抄这种半截东西出来.

网友:
请问是什么故障呢?没有看到

网友:
发的什么帖子,无厘头。。。

网友:
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

网友:
是啊,没有看到帖子,无厘头

网友:
啥问题看不到啊

网友:
看不明白哈东东

网友:
问题在哪里?

网友:
暂时没明白,有一天会明白?

网友:
我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LZ说的大概是电源不启动的常见故障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各种各样的电源都不同的。。。你要有个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一种电源的一般故障,可以借鉴参考。广开言论,互相学习。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说的事什么东西啊

网友:
什么故障?故障都没说,版主从哪抄的吧,还没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