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和U座有联系么

楼主(2013-06-05):
近来修一块映泰945GC MICRO 775主板,集成显卡,原故障是开机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显示器不亮,换了个1000UF6.3伏电容,开机风扇不再停了,但是进不了系统,经常花屏,诊断卡有时跑到45无显示,有时候跑到26,有时跑到52就有花屏显示仅出现映泰商标花屏,焊过北桥了,还是不行,想知道如果U座有虚焊会不会也会出现花屏呢?还是我焊北桥焊的不好?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重新加悍试下。U座虚悍花屏的还没见过。

网友:
是的   这是桥的问题,再焊了不行就报废好了。

网友:
可能是我焊接掌握不好的原因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和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内存  北桥

网友:
如果我说和南桥有干系 有人会信么

网友:
桥和显卡,

网友:
北桥显卡问题要注意下型号吧可能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