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CPU温度90度,显卡80多度!

楼主(2013-06-05):
朋友的一台联想G450,被摔个一次,屏轴摔坏,更换OK。但是反映用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开了机一下子就掉电,用鲁大师一测:CPU温度90多度,有时还100度,显卡80多度,无语。风扇转速正常,无热风,怀疑钢管坏,换后显卡温度50左右,正常了,但是CPU的开机温度在90左右,看电视就慢慢升到90左右或100,测试还没有掉电,疑惑CPU的温度怎么会这样呢,如何解决?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有掉件没看一下主板,是压差照成的吗。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摔过可能变形也可能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散热片坏了,遇到过散热片坏的哦

网友:
我有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温度不是很高,可能视频老关机

网友:
散热器没装好呀

网友:
重点看下CPU是不是和散热器没有接触好的原因

网友:
CPU与散热器接触不好吧!看一看是不是主板摔变形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等朋友用了看! 有问题他还是会找我的!硬件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朋友反映死机,看来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死机问题真的不好处理,修电脑主怕出现软故障!这个故障对于新手一般修不好!

网友:
碰到过几台G450也是温度高。换了CPU 换了散热片。风扇。始终解决不了。最后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
散热,目测还是散热问题,换散热片试试呢

网友:
现在掉电,或者看电视慢动作,准备换CPU,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CPU下面加个刀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散热器很容易出问题,要么不导热,要么稍微有点变形就有个芯片压不到

网友:
G450就这个问题,前天还搞过一台,显卡超过90度掉电了,清灰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应该是这机器的铜条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刚遇一个 导热铜管坏的 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呵呵,我家有个电脑也老是掉电!冬天还行,夏天一会儿就掉电!温度老是偏高,70、80度!风扇转速正常,温度老是降不下来,也摔了的!没找到同样的散热片,弄了个散热器就不掉电!

网友:
换了CPU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后来在CPU上面加了两块刀片,有时CPU温度在80多度,但是没以前那种厉害了,看1080P的电视还没有掉电,在用用看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CPU挂了

网友:
现在客户用起正常,也不死机,也不掉电,温度也正常,看来是CPU的散热器没有安装平整导致CPU、显卡温度过高,从而死机。这款机子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可以证明一点就是这款机子的CPU散热铜片很容易块。

补充内容 (2013-10-29 15:17):
这款机子真的很烦,朋友用起又开不了机,把外壳取了不上,用风扇吹,他又掉电!看来有点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