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v2 主板自动

楼主(2013-06-05):
华硕m4n68t-m lev2 主板自动上电后掉电,开关针脚电压0.9.  测3.3v待机正常。掉电感觉有点像开关键一直按住一样,刚跑内存就掉。测开关针无短路。跑线有点麻烦  从3.3v加电阻飞线到开机针脚。针脚电压3.2v 正常工作点亮。  哪位大神有修过同样的问题  确认出哪个零部件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从开关针入手啊,明显电压太低

网友:
学习了,修了好几块都没修好

网友:
刚找到主板点位图,针脚连接到io 75脚。  还有连接个822排阻,排阻问题  换后正常

网友:
  感谢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822排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