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3-06-05):
我现在 已经了解 待机芯片  分组供电,CPU供电,请问我下一步该了解什么?

网友:
了解他们产生的原理和他们的功能

网友:
楼主了解的是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待机供电都知道。就该时钟和复位了。

网友A:
电路自己能分析出来吗,能的话就研究时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自己能分析出来吗,能的话就研究时序吧

电路不是很熟悉。简单的可以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是很熟悉。简单的可以看懂

哪你把门电路那些先搞懂吧

网友C:
了解笔记本 八大电路及工作原理后  就该了解 上电时序了   上电时序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笔记本 八大电路及工作原理后  就该了解 上电时序了   上电时序很重要的。

谢谢,现在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拿到主板 不晓得从哪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