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怪问题

楼主(2013-06-05):
接了台R428    客户说开不了机了      于是卸下电池    接电表开机       电流一路上到1.4几    但突然又掉回0.4几     过几秒又上到1.4几      等了一分钟了     电流一直停在1.4几不显示
记得这款机有个通病     “南桥背面  即硬盘下面的小电容易短路”     就找了几个相似的换上去

上电故障依旧
内存CPU都换了     难道是CPU背面的大电容问题??????
先改了在说     如图

弄好了上电    故障依旧   BIOS刷过了   如今很郁闷    不知从何下手了     很急   求助

网友:
电流一直停在1.4几不显示,在显卡哪里找找问题。

网友:
楼主只会根据通病来修,却不知道要结合故障现象和时序来修

网友:
外接呢?显示吗》?

网友:
外接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一开始就朝着通病出发      是给自己节省时间少走弯路      假如真是通病问题又放着不整    很费时间的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cpu 上的电容改的太不给力了

网友:
电流能达到1.4伏,说明是到显卡了!楼主按开关能关机不?

网友(点评):
请问能不能关机是不是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过;检查显卡工作条件;满足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北桥测试了吗  他们工作都是相互连接的

网友:
外接都不显,你干通病干嘛呀,那通病是短路不开机,搞显卡去吧

网友:
不要啥问题都找通病去
1.4不在通病
查显卡吧

网友:
看你焊的那几个电容就···············

网友:
上到1.4几的时候有没确定CPU工作了没的?是不是网卡或者哪里发热上去的电流呢

网友:
直接秒杀IBM,修过几个都是秒杀IBM好的

网友:
焊功有待提高。关键是你拆的到底短路没?或者腐蚀了没

网友:
你这焊接技术真的是没得话说、看着就恶心、你把中间给刮开了你有没有量中间是不是接地的?

网友:
什么北桥啊  加电掉电啊

网友:
加焊显卡  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