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两温区BGA返修台取无铅芯片几度

楼主(2013-06-05):
昨天拆了一块主板南桥,是无铅的,265度才拆下来,大家讨论下,这么高的温度芯片应该会坏吧
BGA上部加热温度:165-185-240-165     底部温度:200度

网友:
温度太高了显卡容易炸  底部温度我设了320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会坏  如果是薄的芯片就不好说了

网友:
pcb厚度和bga ic厚度和大小還有錫珠直徑會影響溫度設定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BGA啊  DIY的吗?

网友:
温度变化的间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