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的大写键闪三下

楼主(2013-06-05):
接到一台HP CQ40 的机器,大写键闪三下。换了内存和CPU都不行。也加焊了显卡和北桥。还是不行。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cpu
显卡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下子

网友:
是AMD的吗?如果是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INTRE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据说是疑难杂症。我没搞定过。有时候等他热起 过10分钟左右就能开了

网友:
CPU应该已经工作了,估计是不过内存,你查一查内存工作条件,SPD VTT VCC 系统管理总线等。。INTEL 很少坏北桥的啊,不要盲目加焊,真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