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大,飞利浦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6-05):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然后拆开外壳,拔掉所有排线,检查高压板和驱动板,没有发现烧过痕迹,然后只留屏幕排线不接上。通电测试。发现开机指示亮了。然后把屏幕排线接上,屏幕也有画面了。但是按关机再开的时候,屏幕又不显示了,指示灯也不亮,把屏幕排线拆出来。再插进去又OK了,有哪位高手师傅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了吗 ?求指教。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
驱动板没有开机信号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没有开机信号输出啊。

有的啊。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只要把屏幕排线拔出来再插进去就行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换根排线试,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把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排线试,是不是接触不良!

排线也换过了。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因为屏幕排线接上的时候关机再开机是不行的,只有拔出屏幕排线,等屏幕闪了2次才好。

网友A:
有没有用通用版测试啊 ?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通用版测试啊 ?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

现在只能找合适的驱动板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