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烂,修不好,太打击自信了

楼主(2013-06-05):
华硕的M4A78- AM    开机跑EE   看了好多高手们的贴  也有所感悟    北桥重做没用 一上电就这个代码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   正常啊    北桥重做了                                                       小弟技术烂,经验少,特来请教

D0 1换U ,2BIOS,3北桥虚焊,4内存SPD 8脚电压低,5雷击坏了网卡。
是不是桥 坏了。这种桥 加焊不好使。

网友:
条件满足,刷个BIOS,不好使在把原来的BIOS备回去.继续等帖

网友:
沙发 同求 我也很好奇这个是啥问题 求楼下高手

网友:
没有这样的bios座子啊    刷不了,,,,,找了个一样的也不管,应该不怪BIOS

网友A:
测下时钟,CPU复位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时钟,CPU复位这些

用假负载测得正常

网友:
EE D0 D1 先刷BIOS

网友B:
你这个要考虑南桥,最好是加焊南桥试试
!

网友C:
那么简单的问题  狠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简单的问题  狠好修的

你说说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考虑南桥,最好是加焊南桥试试
!

南桥,试试看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声怎么修的啊,感觉不能是南桥的事把,毕竟不开机嘛

网友E:
先换CPU。再看是不是822排阻坏了。

网友F:
有知道吗?大师们出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声怎么修的啊,感觉不能是南桥的事把,毕竟不开机嘛

换了个IO   EE代码一跳一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知道吗?大师们出手吧

等待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CPU。再看是不是822排阻坏了。

指的的是哪部分的排阻。还是桥周围的

网友:
看来这个EE的问题很难啊

网友:
换个CPUU试试

网友(点评):
换个cpu和用假负载有什么不一样,用假负载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