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代码26后掉电

楼主(2013-06-05):
手上一块GA-G41MT-S2的主板,上电跑26后掉电。接显示器有时能看到显示器亮了一下,大多数时候来不及显示。插上独显,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独显的BIOS信息,然后转到主板时就掉电了。求各位老师给点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3-6-6 16:14):
已经解决,是南桥到CPU的一根线断了。

网友:
楼主,我上次遇到个技嘉的AMD平台的,也是跑26就掉电了
来不及显示,后来换了32.768好了
楼主可以换个试试,好了说一声

网友: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就头痛  我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

网友:
32.768和谐振电容都换了,不行。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有时候和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此板多为南桥问题。

网友:
估计多半是南桥问题 建议楼主跟换个试试  好了  回复一声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下换32。768和IO无果后拆掉网卡就好了

网友:
测下开关上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自检时初始化键盘鼠标等设备,不都是IO管理的么,我想这应该能沾上关系的吧。

但我换了IO,拆了串口,网卡,声卡,还是不行,难道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楼主什么叫南桥到CPU断线了??怎么解决的?换南桥?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一块昂达A78的板子就这样,丢那半月了没思路,哎!

网友:
找个另类思路,你把小4PIN电源拔掉,触发之后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的话重点检查电源管理这块。

网友:
手上也有这样的一片 上电2秒掉电 12V拔掉不掉 但12V没有短路  到现在也没有个思路

网友:
修好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怎样弄好,我一片华硕的也是这样

网友:
用手摸下看哪个芯片发烫,如果没有,看却不却电压,都没有的话,那有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