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开机灰屏无显!!!·

楼主(2013-06-05):
一台HP DV2700 开始是开机电流卡 0.9 加焊下北桥好了 过了几天客户又送过来又不行了 又加焊了下 结果上电 电流突突上去了 却发现灰屏 加焊了显卡也无果 是什么原因呢 。。。。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北桥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做BGA把旁边的东西做坏了。

网友:
查背光开启啊!!

网友:
什么显卡什么北桥啊?不行就换啊 灰屏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是DV2700TX 吗?如果是,换个631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