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3-06-05):
CQ40安装系统就死机,内存换过。CPU换过。硬盘换过了,还是死.
cpu
硬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记得要备份下以前的,我只是猜测

网友:
不装驱动装着试试

网友:
AMD?建议把外设都取了,如果还是,可能是北桥问题或散热问题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裸板测试 确定问题

网友:
用完整版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打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