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楼主(2013-06-05):
华硕P8H61-MLX3R2.0不触发?短接绿线U风扇可以转。但U不工作。什么原因啊?U供电没有短路哦!谢谢
有没有那位大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说说呗!

网友:
不短路的情况下 一般短接都会风扇转 ,那不代表什么 ,插上电源,点击触发排针,不上电的话先检查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