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 D3不触发 请教

楼主(2013-06-05):
昂达P43 D3   不触发   无短路   IO(83627DHG-P) 68脚5V  67脚无电压   短接开关68脚有跳变   67没反应   A14对地无穷大      挑起IO 67脚焊盘还是无电压  没找到断线   疑惑是否南桥坏 。  是同行送过来的  说送来之前可以开机  后关机插硬盘 开不了机了(可以触发)  到我这里直接是不触发了   就是怀疑南桥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求助验证

网友:
还想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此板的BIOS参与开机电路否?

网友:
短接绿线看一下嘛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怎么没人出来啊 我发的帖子怎么来没人回复啊   !!!!

网友:
67脚没反映那是io损坏或者工作条件不具备,查,查,查

网友:
67脚是南桥过来的 ,应该有3.3v

网友:
67脚是IO发出的,你先查61脚供电,75脚RSMRST这两个吧

网友:
IO坏了这个电压是IO得到供电后发出高电平的换掉IO就好了

网友:
忘记说了  用83627DHG换过 还是不行 搜索一下说可以代换的   忘记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脚这个是不是RSMRST信号脚呢

关于RSMRST不是在每个IO上固定脚,V星 技嘉多数在专用芯片上,  INTEL的原装版在IO上,其他主板不确定,

网友:
RSMRST这个是什么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