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资料?谢谢!

楼主(2013-06-05):
电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资料?谢谢!

网友:
你好  我是新手 刷BIOS有很多呢 不通电有些刷下就好了啊

网友:
在BIOS损坏的时候,比如昂达主板跑2d

网友:
要刷BIOS,首先要知道BIOS的作用,那些设备与BIOS相关,BIOS能开启或关闭那些设备,例如有触发,那你就要看这板BIOS是否参与开机,不过内存,不过显卡,进系统死机,断电都有可能与BIOS有关,某些设备认不到或是装不上驱动等等都与BIOS有关。

网友:
在你觉得BIOS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刷刷试试。哪怕是10%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