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A加焊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3-06-05):
C466A加焊显卡后掉电
来的时候花屏  我加焊了下  上显卡电流到0.02就掉了   拔下显卡电流能上去
换了个旧的还是掉电  这是什么情况啊  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看一下显卡板有没有掉件的。 量一下供电的对地阻值。 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掉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好发个照片出来, 或者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002就掉电肯定显卡板搞短路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PWRGD信号出来没有也得查一下子

网友:
拔下来重直了不行  不上先卡新片可以加电  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
显卡干短路了么?

网友:
短了  我就干了一下就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