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机器的BIOS参与触发开机!???

楼主(2013-06-05):
日常的维修中,哪些电脑的BIOS是参与触发开机的

网友:
看BIOS引脚定义,与EC相连的差不多都参与

网友A:
5VSB供电,与EC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BIOS引脚定义的  一般的BIOS与EC触发脚位相连的都行

这个啊就难判断喽。。。必须还得看电路图才知道是否相连啊,是不,兄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SB供电,与EC相连

啥东西啊,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同的BIOS芯片型号引脚定义不一样

我感觉大多数的BIOS引脚定义大同小异的啊

网友:
有待机供电

网友:
说的太l笼统了啊,大哥!

网友D:
看笔记本构架图,一般bios挂在EC下都是开机触发。

网友E:
板上的BIOS在EC旁边,EC不自带程序的,一般都参与触发。。。也就是BIOS挂在EC下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啥东西啊,不太明白??

正式维客不懂5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式维客不懂5VSB电压?

谁告诉你我不懂啊,我的大哥!

网友:
看图纸 与EC相连就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板上的BIOS在EC旁边,EC不自带程序的,一般都参与触发。。。也就是BIOS挂在EC下面的。。。

那么带资料的EC应该就是在它旁边没有跟它相连参与开机的喽,也就是说没有BIOS挂在这个EC下面,对吧!?有两种EC,一种是自身不带资料的,于是在其附近会附有BIOS,是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笔记本构架图,一般bios挂在EC下都是开机触发。

这么简单啊!要是直接挂在南桥下面是不是不参与开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啊!要是直接挂在南桥下面是不是不参与开机呢

挂在南桥下的bios只能说是机器自身bios,挂在EC下面的有的是带了EC的开机程序。如果机器只有一个BIOS且挂在EC下就是集成了自身bios和EC的开机程序,如果有两个南桥下的就是自身机器bios,EC下的就是EC的开机程序,如果EC下的bios坏了就不会触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挂在南桥下的bios只能说是机器自身bios,挂在EC下面的有的是带了EC的开机程序。如果机器只有一个BIOS且挂 ...

说的很清楚!明白喽!多谢,我还想知道的是有些IO不是也带资料吗???这个资料是什么东西??也是参与开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清楚!明白喽!多谢,我还想知道的是有些IO不是也带资料吗???这个资料是什么东西??也是参与开 ...

不错,有的EC里面自带程序,这些程序也就是机器内部的开启时序。具体我也没有读出来研究过。只要是EC的程序都参与开机

网友:
学习喽!非常感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带资料的EC应该就是在它旁边没有跟它相连参与开机的喽,也就是说没有BIOS挂在这个EC下面,对吧!?有 ...

恩,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