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661fx-M7全盘供电都有 ,就是不跑马 大师来看下

楼主(2013-06-05):
昨天收到市场拿来一块 板子,全盘供电都有就是不跑马 复位也正常。 我开始以为应该是小问题,CMOS还原下应该会好。可是当我还原好了 ,还是不行,我想应该是BIOS问题,在网上找了个BIOS刷了下,还是不行,IO也换了,北桥也植株了,还是不行,我当场就郁闷了,我手上有2块这样的板子,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想这板子应该有通病吧。 哪位大神来指点我下,小弟感激不尽 。。;。

网友:
压座子  压 北桥,不信它还不动!!

网友:
精英通病 座子

网友:
CPU座,BIOS 南桥  这板都是这三部份了,  CPU座就算了吧,可能是我的技术的问题,处理好一段时间又返回来!!!

网友:
刷其他版本BIOS试一下

网友:
精英的座子是通病,加焊一般能好

网友:
   这种品牌机主板 什么精英 华硕,垃圾的狠 。座子最容易虚汗了,压下北桥开机有没有反应。,座子虚汗比较多

网友:
加热一下南桥试试。要是不行。就换一个io.不行就南桥坏了。换板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有时能点亮,但5分钟就断了,望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的座坏的很多

网友:
精英有很多板子就是不跑码正常显示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k尼。

网友:
对呀   座子是通病

网友:
加焊座子的同时,要把座底凹下去的PCB搞平,否则容易返修。

网友(2013-07-05):
我有一块,就这样,按上面的方法都弄了,还不行,就扔了

网友:
南桥问题啊,不过南桥没复位到北桥灯会闪的,在不然就是CPU座子

网友:
把IO去掉试试

网友:
这板子CPU座子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