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版号DAOQL 6MB8FO REV:F

楼主(2013-06-05):
南桥旁边的PU7是什么芯片 知道的告诉下呵呵 谢谢
芯片

网友:
JL=BM就是PU7.你可以找图纸查

网友:
16只脚
什么情况

网友:
开机掉电 pl10 对地阻值 0.09

网友:
正常吗? 有高手吗

网友:
是正常的,北桥一个1.05V供电,是很低的阻值

网友:
PU7是北桥供电输出1.25V 是不是回答的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