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无35v 待机求助 高手进!!!

楼主(2013-06-05):
联想V460 独显 I3的机子  裸板待机0.079A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  35v电感阻值340欧左右   l15电感1.05v 阻值50几欧   显卡供电电感l19阻值0.9欧  就这两个阻值低   上电测u45工作条件16脚VIN供电19v正常 13脚EN0 5v   8脚VREG3 和17脚VREG5 分别有3 5v电压  3脚REF2v基准  6脚 TRIP2和1脚TRIP1分别有1.7v左右   4脚TONSEL有3v电压,14脚SKIPSEL有3v电压  而且18脚ENC有3v以上的开启电压看时序 18脚enc是EC15脚发出的  S5-enABLE_KBC  开启信号现在工作条件都有了 就是没 35v  测3v电感电压0.34v ,5v电感无电压   不知道接下来查哪里!!各位高手 给只个招

网友:
断开3 5V的电感或者是撬起3 5V脚量电压看有没有出来 有的话就是3 5V后极有拉低  没有就是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