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6-05):
小弟修了一台联想G480机器,板号是LG4858L ,这款机器是今年出厂的,由于进水,待机芯片发烫,但是没有图纸看不到待机芯片的型号,希望各位大哥有修过这个问题的指教一下

网友:
估计是TPS51225,这个芯片比51125还要小。。。。。。。。。。。。。我的本本就是联想G480的,,我上年买的,,,,一会拆了看看

网友A:
谢谢,我知道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待机3V5v有,可是待机芯片发烫的很,进水的位置进水待机芯片,开机有时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知道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待机3V5v有,可是待机芯片发烫的很,进水的位置进水待机芯片,开机有 ...

我刚拆了我的本本    {待机}开机芯片为NPCE885PA0DX。。。呵呵      给++++点分吧

网友B:
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麻烦大哥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麻烦大哥说一下

25064FVSIC

网友:
谢谢
那个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