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对bga的diy(相信很多哥们在有260的时的时后也遇到的尴尬)

楼主(2013-06-05):
由于260设计和用料问题,在使用中不尽如意,所以对少做diy自己感觉蛮好,看看图

网友:
基地 的 260啊,呵呵多少大洋买的

网友:
板变形 是风嘴问题或者曲线加热太快
风嘴不平,不会是后面的支撑杆没装好吧?还要找个东西垫着。我去找个260试验下。

网友:
这么复杂? 我用的360T 还好 没发现此状况

网友A:
260支撑臂已改为铝型材支撑。
主板向上突起,你用螺丝顶应该也没什么太好的效果。螺丝的跨度那么大,有的变形只局限于芯片那一小部分。从根本上解决芯片突起,只能更换大尺寸下风嘴和大尺寸上风嘴,远距离大面积加热。

网友:
260一看就不行

网友:
风嘴不平是下面的架子承受不了上风嘴的重量,而出现一面离板近一面远。用东西垫上可以起点作用,温度是按说明书设的,用者还行,就是有的板子会拱。上风嘴装上螺丝四个角顶一个和下风嘴上的螺丝配合也可以起到点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0支撑臂已改为铝型材支撑。
主板向上突起,你用螺丝顶应该也没什么太好的效果。螺丝的跨度那么大,有的 ...

谢谢,*脏话*作有时后忘开预热板子拱了,现在换的支架看着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我的360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