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A

楼主(2013-06-05):
机器原故障黑屏,电源板上有5个电容鼓包了,换了之后能点亮了,原以为好了,可是装上开始测试时发现,在特别亮的地方,斜着看会有很多亮点闪烁,像花屏,正对着看正常,求高手指点
黑屏
ACER

网友:
检查下屏线有没插紧

网友: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换过屏线 还是一样的

网友:
电源部分电容全部更换掉

网友:
有下面几种可能,一是 屏线 有问题,或者屏线氧化 用橡皮擦一下就好了,二是 电容滤波 不好 最好是把电容都换了。三是 你外接的VGA线 有问题 受外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