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2G短接J5,具体短接那个位置?

楼主(2013-06-05):
补充内容 (2013-6-7 13:42):
已经弄好了,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3-6-7 13:43):
不用重刷bios,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纸啊                    上面有的

网友:
短接J5做什么?

网友:
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不是在左下角吗,这个短接干什么啊。

网友:
解除bios密码要重新刷BIOS才行吧

网友:
BIOS密码放点也可以清除的吧

网友:
解除bios密码有些要刷bios才能解决 有些可以放电  但楼主这短接J5不清楚干嘛   你短接错了  你现在短接到J7去了   你现在的这张图左下角就能看到J5了

网友:
为什么短接这一点

网友:
晕 兄弟你所说的J5不就在左下角吗 那么大就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