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能触发点不亮

楼主(2013-06-05):
跑19。11 。D0都跑过
PCI  内存  都有电压     复位这一块没视波器没法测  CMOS有电压2.5v_3.3v电压,南桥旁边的32.768khz  0.15v  1.7v都有的,触发排针有也有电压3.3v   5v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3-11-12):
重新写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2014-04-05):
有块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电压都有了,BIOS重刷过,还是一样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

网友:
有过一样的 同样等待结果